驱动

楼主(2007-04-05):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提高芯片输出端口的驱动能力,接上拉电阻可以吗?
             芯片是89LPC901,这芯片连10mA的输出能力都没有吗?

网友A:
需要较大的驱动能力时

最好是扩展专用的驱动芯片。
接上拉电阻,仅对51系列这样的准双向口有效,而且接上拉电阻增加的驱动能力很有限,不可能达到10mA之多。

网友B:
89LPC901输出10mA没任何问题

你的设置有问题而已。
设成推挽输出

楼主:
谢谢

89LPC901能输出10mA就好,我把设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