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文件和hex文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4-12):
各位大侠,请问bin文件和hex文件有什么区别,我是新手,谢谢了!!!!!

楼主:
哪位好心人可以帮我解答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bin文件是二进制文件

hex文件是文本文件,用字符表示16进制数。

网友B:
与51与PIC的区别类似...

楼主:
能不能说详细点,大侠?

是不是汇编的时候生成bin 文件,编译C语言的时候生成HEX 文件啊?用KEIL和伟福都能生成这两种文件吗?

网友A:
相当多的汇编程序和C编译程序都可以生成两种文件

即使不能,这两种文件相互转换也很容易,有转换程序。

网友C:
最好去网上搜索一下

或者直接看一下bin和hex内容分别是什么,就应该知道了吧

网友D:
格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