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0~12V直流电压,转换为3~7V直流电压?

楼主(2007-04-07):
就是希望输入0V时,输出3V;输入12V时,输出7V。中间电压值均匀变化!

网友A:
/3+3

/3+3

网友B:
如果0能变3,

那么就可以变出30、300、、、,从此用电不花钱,世界不用为了争夺能源打仗了。

网友C:
楼主问的是电压转换

最简单的是用两个电阻:
输入接一个2K的电阻,再串接个1K的电阻到一个固定的4.5V的电压,
两电阻中间的电压即可满足要求。

网友D:
建议

先将0~12V转成0~4V,用电阻分压就可实现,然后再叠加一个3V的电源信号,呵呵,最简单了

网友E:
同意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不过我补充点,就是可以按楼上的方法分别做出一个0~4V和一个0~3V的,然后叠加起来就可以了吧。我觉得可以!!

网友F:
找本书看看吧

找本书看看吧 书上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