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加上电平转换芯片后整个系统都瘫痪了?

楼主(2007-04-10):
各位大哥大姐,小弟我最近调试一款产品,由于系统中的部分地址线、数据线以及控制线要被两个工作电平不同的电路公用,所以硬件设计中加上了电平转换芯片,但是在实际调试中发现,当这个芯片没有焊上时,系统运行正常,但是把它焊上后(让另外一个电路也工作起来),结构整个系统都不能运行了。本来以为时原理图出了问题,但是查了N遍也没发现啥问题,实在是郁闷之极。在这里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说说这个原因可能是什么,到底是PCB的布局布线的问题、还是原理图或者其他原因,在此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数据线是双向的,这个考虑到了吗?

网友:
把你原理图拿来看一下

楼主:
数据线双向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

数据线双向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那个电平转换芯片有一个控制脚来控制数据传输方向的。问题就是将该芯片焊接上,整个系统都挂了。。。。
 原理图我明天看看回公司再把那个部分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