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义隆单片机关天中断嵌套的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7-04-10):
小弟近日用义隆的EMC78P468的片子,它有9个中断源.但了它的数据手册没有看到有中断优先级规定,它只说到:在执行中断程序的时候不允许执行其它的中断程序.
我的困惑:我要是有一个实时性要求很高的中断,那么我岂不是就不能开其它的中断.
谢路过的前辈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软件法实现,在中断中打开需要的中断...

楼主:
谢谢ayb_ice.但是...

如果那个实时性要求高的中断在别的中断程序中发生了,那也要等到正在执行的中断程序完成之后才能响亮那个实时性要求高的中断吧.这样也不行吧?
谢谢

网友A:
RISC都是这样的,如果是那样考虑用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