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提示一个错误 不知道该怎么改

楼主(2007-04-11):
好像是说某几个器件的ID有问题 然后我随便选几个 将元件属性里UNIQUE ID
RESET了几下 ,提示的有问题的数量竟然又多了

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 器件的这个ID在DXP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楼主:
???

没人知道 ???

网友A(2011-12-25):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
在pcb界面下, update from sch
弹出这个界面。

还有个问题:在sch中,我复制某元件的,然后粘贴此元件, 这2个元件ID相同吗? 不是编号,是ID
我现在没法试,没有软件

网友B:
我来说下这个问题: 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是 原理图里的原件 和 PCB里的原件 不是同一个。
当在原理图界面进行过一次 Updata  PCB Document 操作,然后在原理图里删除某个原件,再放置一个同标号的,然后再执行 Updata  PCB Document 操作就出现这个对话框了。
我可能说的不是很清楚,大家可以按照我说的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