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示波器测晶震频率不正确,示波器是不是坏了?55

楼主(2007-04-15):
按自动设置,显示不是11.0592MHz,而是49.9875Hz .而且XY轴变自动设置为50v,5ms .早上还好好的.其间就是好奇用手摸了摸探头.没有这么严重吧.555

网友A:
没这么严重

示波器探头用手摸摸就坏了,应该找卖主退货,什么烂东西也敢卖?
绝大多数示波器探头是可以接到220V上的。
估计你的地线没有接好。

楼主:
好像我这数字示波器自动接地的

CH1,CH2下面都有一个地符号.应该不用重新接地吧.
而且测试示波器本身带有的标准振荡源.都正确.
被测电路能运行程序.

网友A:
49.9875Hz

明显是工频干扰,所以我才说可能是地线没有接好。
手摸探头试试,看结果是否仍为49.9875Hz 。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正在郁闷之时,发现探头有个小夹子。于是问人家这夹子干嘛用的。答曰:接地。。。。。。。。。。。。。。。原来搞了半天,没有接地。

  顺便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

网友B:
晕,要打pp

网友C:
呵呵,太搞笑了...

网友D:
原来示波器是这么用的啊

嘿嘿...

网友E:
tai you cai le...

网友A:
一开始我就告诉楼主是接地问题

楼主用的是很好很贵的示波器,如果是便宜的普通模拟示波器,只怕连条曲线也看不到。

网友F:
有同感

和我的一样,我不过用的是模拟的

网友G:
这样一般是小钳上的线断了

网友H:
哈哈,小夹子?我还以为是苹果的iPod Shuffle呢

买示波器,送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