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2位数码管驱动电路?谢谢

楼主(2007-04-17):
要求用通用元件搭的,不用单片机,越简单越好

输入5位二进制,用2个7段数码管静态显示

网友A:
自己搭

自己用组合逻辑电路来搭。

楼主:
求啊

求啊

网友B:
买个开发板吧

去http://www.yuanfengkeji.com
看看

楼主:
谢谢,还未求到

网友C:
最简单就是用单片机

搞不懂现在有些人总喜欢花精力去研究一些没实用价值的东西。
是不是这样才叫做研究?
即使你用通用元件搭出来了又怎样?
做出来的东西既复杂成本又高,灵活性通用性差。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有意义吗?

网友A:
...

别以为自己用电路搭一点意义也没有。假如你真的搭一次,你对通用逻辑电路的认识会加深很多而且会学到实用的东西。接着你搞fpga等就能从原理上理解。再认真点,设计IC也是这样起来的。这就是打扎实基础的做法!

千万不要作满口ARM嵌入式的,连个烙铁都不会用的所谓人才。

网友C:
所以现在的大学教学还是8255这类的东西

楼主:
看来真的很难

网友A:
胡言几句

小弟水平低,不过也来凑凑热闹吧。以下是我的一些思路:
首先,5位二进制数,能表示0~31的数字。
数字只能显示0~9,有个74系列IC7448能把BCD码变为数码管段码的输出,于是我们的任务就变成把5个2进制变为2个BCD码。

问题来了,本来按照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方法,把5位二进制数输入+2个BCD码输出都写下来,写出逻辑函数,化简为你需要的电路形式,然后搭电路就是了。但我想,如果不是5位,而是10位,那这个函数式就复杂的太夸张了!

于是我想,不如用查表的方法吧??后来想想,查表那不就成了ROM???只要用个ROM,8位数据输出的,起码有5位地址的,把数字BCD码写到0~31号地址内,然后直接用就是了。甚至直接用16位数据的ROM,就能直接从0~31号地址得到数码管的段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