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的ALE信号

楼主(2007-04-25):
51的ALE引脚信号是程序员软件控制还是硬件本身发出的啊?
如果硬件发出固定频率的方波,那么不是多次反复锁存信号吗?

网友A:
硬件自动产生,不过某些新型号可以由软件关掉

“如果硬件发出固定频率的方波,那么不是多次反复锁存信号吗?”
没错。不过没有什么关系,不会产生错误。

网友B:
你可以理解成由硬件在需要访问外部存储器时产生

即在需要时才由硬件产生,所以可以不是方波;当然2楼说的没错,固定频率的方波也没问题,只是在CPU频率较高时耗电增加。

楼主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既然想了解比较详细的工作原理,就应该学会自己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