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LN2003的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2007-04-30):
(无正文)

网友A:
接地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B:
接高 或 空着

网友C:
应该接VCC

那是内部7只续流二极管的电源脚

网友D:
楼上说法不妥

不一定接VCC,但接地肯定是大错特错的。
楼主基础太差,要科普。

网友C:
回真人,我说应该没说一定,而且说明了理由

如果控制不同电压的负载(如5V继电器和12V继电器共用此2003),那么COM则必须悬空

网友D:
...必须悬空?

网友C:
回真人,必须悬空

如果一定要接,就接在高压

网友E:
独占一江秋 这个“必须”错了

有可能经一个电阻再接电源端,甚至可能经一个稳压管再接电源端。

网友F: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里面就几个二极管

网友G:
悬空是任何都可以的,接VCC要看情况...

网友H:
接电源正

没说的!

否则就是有意让电源对地短路了。

网友I:
只是提供了几个达林顿管而已,你可以自由组合,

看它的PDF文档就明白了。

网友G:
datasheet什么都说的很清楚,那里才是最权威的...

网友D:
这里是新手园地,

楼上的评价太损人了。

网友J(2008-09-02):
实际使用过的原理图

网友K(2009-02-16):
纯阻性负载可以不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