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8位数的问题

楼主(2007-04-30):
各位大虾,真的不好意思,我真的还很新手.
显示8位数的问题:

我用的是C写的程序,定义了一个
ulong xdata r_all[6];
现在要把这个数组的数全部显示出来.

具体怎么显示不说,怎么用C找出个位,十位,....来呢?
我现在想到的方法是;
r_all%100000000%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
这样来找个位...
好晕

网友A:
方法没有错

先模10找个位,余数再(除法)模10就是十位……

楼主:
可是这样做编译出来的汇编有几条街那么长呀.

可是这样做编译出来的汇编有几条街那么长呀//

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移位,或者把这个数的最低那一个BYTE抽出来????

网友A:
如果用汇编的话,基本的方法就是移位

只有几十行,不过要循环很多次,三字节是24次。

网友B:
以2进制做基础来显示的确不方便

最好用BCD码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