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做两个键一起按才有效,请问..

楼主(2007-04-30):
如果要做两个键一起按才有效(有键值返回),请问..

这两个键是不是要在同一行才行呢?
(我做的是5*8的键盘)

网友A:
不必要在同一行或同一列

完全可以用程序处理,判断是否两键都按下。

网友B:
用返回键值做判断

楼主:
问题在扫描的过程里

扫描的过程里,如果不是在同一行的话,
只会把后一行的键值返回,

你的意见是在行扫描里作手脚?我觉得有点难////

网友C:
标志位

我是从51单片机角度来说的:找个位寻址的存储单元,扫描按键,如果按下就把某一位置1.检测两个按键就是检测那两位是否同时为1,再跳转.
我是个新手,一点意见

网友A:
楼主不能把多次读行的返回值先记住,全读完再判断?

网友D:
用5个字节的数组保存5行的信息就行了

每行刚好8个bit,每个bit表示一个开关.扫描时,依次将行线拉低,然后将8个列线读回,重复5次,所有的开关状态都知道了。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的键盘上没有二极管隔离,当有三个(或以上)按钮同时按下时,就可能会扫描到比实际更多的按键按下,要看被按下按键所处的位置了.但只有两个按下的话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E:
LZ你说PC键盘的SHIFT与其它那么键是同一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