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 敬请指教!

楼主(2007-05-01):
用什么芯片能把12V电源转化成5V?

网友A:
开关电源芯片很多,常用的是lm2574、2575、2595、2596~~~~~~

要看你的负载电流的大小

网友B:
回复楼主:

还有7805/317电流是1.5A,LM2576可以达到3A的电流,你需要多大的电流

楼主:
就是想用5V给单片机供电。

就是想用5V给单片机供电。我不知道需要多大电流。您指教一下啊!

网友A:
一般的单片机系统没有什么继电器这样的大电流的设备也就

随便来个lm2575就可以了

楼主:
搂主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