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几款3.3v供电,低功耗,不带晶振的单片机,先谢谢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2-27):
不带晶振?

430 功耗可以做的很低

楼主:
谢谢!

我是说不带内部振荡器。不知430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B:
430内部都有DCO振荡器

430也可以外接晶振,系统时钟可以切换选择

网友C:
很多,其他要求,如IO?

网友D:
RE:

AVR系列即可。
低功耗,3.3V都可以满足
但是不知道所谓的不带晶振是啥意思?
AVR有内部晶振,当然外接也可

网友E:
随便说说

C8051Fx

网友F:
可以考虑stc的单片机。

呵呵,可以考虑stc的单片机。

网友G:
C8051F060就是

可以查看C8051F060的简介
http://www.mcu361.com/News.asp?Id=115
相关链接:http://www.mcu361.com/News.asp?Id=115

网友H:
板子的布局真个性..

板子的布局真个性..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E:
PHILIPS LPC900

PHILIPS LPC900

网友I(2009-12-25):
PIC单片机可以选择经侦来源,其中就包括内部晶振。
另外它的功耗也很低,由于是coms,3.3V供电也没问题,具体参看手册即可。

电子菜鸟园
www.dzcny.cn
电子工程师起飞的摇篮
欢迎你的**
现在加入有惊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