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

楼主(2007-05-09):
 我写一个小程序:在开始时,定义了两个独立位变量OPEN与MOTO1,在程序执行过程中根据TEMP的内容,须要将两个独立的变量等效(每个变量变化均可引出同一结果)。我初学单片机,没有经验,无法实现这种功能。请老师们帮小弟指教一下,我这里多谢了。

               OPEN          BIT    20H.1
               MOTO1         BIT    P0.0
                      ......
               TEMP          EQU    40H
---------------------开始执行---------------------
                     ......
               MOV           A,TEMP
               CJNE          A,#79H,NEXT
                     ......
     NEXT:     (将OPEN与MOTO1等效)

网友A:
不明白“将两个独立的变量等效(每个变量变化均可引出同一结果)”是什么意思。
“变量变化”应该是指由1变为0或者由0变为1,两个位变量同时变化或向相反方向变化(共四种情况)怎么办?如何“等效”?

楼主:
再说明一下我的意图

我在两个不同的场合用到两对变量,分别是CLOSE、OPEN和MOTO1、MOTO2
这两对变量要实现同一种效果,即:电机的正、反转。在没有断定MOTO1和MOTO2哪一个为正转时,用了CLOSE和OPEN替代。程序运行,当TEMP中为#79H时,OPEN与MOTO1均为正转,CLOSE与MOTO2均为反转。
  还望老师教我,小弟不胜感激!

               CLOSE         BIT    20H.0
               OPEN          BIT    20H.1
               MOTO1         BIT    P0.0
               MOTO2         BIT    P0.1
                      ......
               TEMP          EQU    40H
---------------------开始执行---------------------
                     ......
               MOV           A,TEMP
               CJNE          A,#79H,NEXT
                  (OPEN与MOTO1等效,CLOSE与MOTO2等效)

                     ......
     NEXT:     (将OPEN与MOTO2等效,CLOSE与MOTO1等效)
                    ......

网友A:
那么这里没有“变化”

“OPEN与MOTO1均为正转,CLOSE与MOTO2均为反转”
OPEN为1,MOTO1为0,CLOSE为0,MOTO2为1,怎么办?

四个位变量,共16种情况,你要合并成几种?

楼主:
对不起 maychang老师,我上传的内容书写有误

对不起 maychang老师,我上传的内容书写有误,MOTO1与MOTO2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   MOTO1   BIT  P0.0    MOTO2   BIT   P0.1
我在原贴上修改一下,请您再帮小弟看一看。

网友B:
楼主自己都不知所云。

网友C:
这样的帖不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