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功率组合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7-05-10):
电路如图所示:
两组继电器输出,两路发热丝(一路1000W,一路1500W).
小弟想得到这样三种功率:1500W,2000W,2500W.
在不增加控制端口和不增加发热比的情况下,谢问应怎么接可以实现?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小弟晕了.

网友A:
随便说说

只能有1000,1500,2500,和两个电阻丝串联(具体是多大功率需要计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