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什么是无线网状网啊?

楼主(2007-05-10):
(无正文)

网友A:

无线网状网(Wireless Mesh)是一种新型的公共无线局域网和城域网解决方案。与传统WLAN不同,它将数据以无线方式传输到有线宽带网,从而大幅减少了对成本高昂的有线连接的需求,并降低了网络部署的复杂程度。无线网状网的拓扑是任意的,就像是渔网一样,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有很多路可以走,因为采用的不是有线而是射频的传输,因而称之为无线网状网。好像国内做MESH的公司不多吧?我所了解的只有少数几家,MOTO啊,北电啊,但都不是专做MESH的。据说阿德利亚的MESH研发实力比较强,在国内有研发中心,基本都是本土的团队,最近刚发布的金梭4000好像蛮先进的,可以组建大规模网状网的无线汇聚层,或担任中小网络中的关键节点。AWR无线路由技术、Motrix漫游、射频规划和QoS等专利技术都融合进去了,也是无线路由技术和多载频技术的首次融合,适合大型无线网络和城域无线网络的项目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