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伺服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2007-05-14):
   在控制步进/伺服电机的正/反转时,电机运转到达指定的位置感应器也感应到了,然后需要电机反转,这是驱动器提供反转接线还是plc内部的反向脉冲在起作用? plc内部的脉冲有正/反相之说吗?

网友(2007-06-13):
驱动器提供反转接线

不是很确定,但我接触的应该是驱动器提供反转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