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晶振振荡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07-05-15):
求教附图的工作原理及参数选择.

网友A:
石英晶体在此等效于一个电感和一个电容串联再并联一个电

所以此电路相当于分立元器件的克拉坡振荡电路。克拉坡振荡电路又是从考毕子振荡电路(三点电容式)变化来的。你先搞清楚三点电容振荡电路,其它就容易理解了。

楼主(2007-08-28):
R8的参数如何确定

图中C17、C18一般为15P-30P,R7一般为10M,这些参数般比较固定,不随晶振的频率变化而变化,而R8则不同,它的参数是随晶振的频率变化而变化的,这个参数如何确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