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嵌入式C语言问题,请高手给我指点一下!

楼主(2007-05-14):
(1)C语言定义一个普通变量时,在没有赋初值时候,在编译时候分配内存吗?

   那指针变量呢?

 内部变量赋值之后是不是也不分配内存?

(2)在函数外定义的变量,默认为Extern变量,但是书上说用Extern声明的变量,在定义时候是不允许赋值的,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允许,那为什么在函数外定义变量时候能赋初值?

  谢谢

网友A:
试答

1、变量都是占内存的。不赋初值的变量占空间但不初始化,指针也是;
2、extern表示引用别人定义的变量,可能会有很多函数引用一个外部变量。如果大家都赋初值,就乱了。

楼主:
  我感觉你回答的太片面了!如:

  在函数内部定义的那内部函数,只有运行到此函数才分配存储空间,编译的时候肯定部分配,

网友B:
好好看keil的C51编译器手册吧。

如果加上优化,更加复杂……

楼主:
谢谢

哪里有得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