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热心的朋友帮个忙啊 我做毕业设计 仿真不知道怎么见鬼

楼主(2007-05-21):
用的multisim10仿真。
CD4060是带震荡电路的十四级二分频芯片。芯片手册里的引脚排列 和 名称跟软件里的不一样。我试了几次 怎么仿真时总是说没有信号源啊。。。。

请大家帮忙看看连的是不是有问题啊   基础比较差 正疯狂的弥补中。谢谢大家。

在线等啊  有热心人 可以的话 请加我q 634956719 谢谢

要定稿了 就差这个仿真了。

网友A:
晶振确定有信号输入嘛?

印象中4060不是这样输入clk的吧
rs是参考地吧?
有没有接地?

楼主:
还请楼上的大虾帮忙指正

是啊  我不知道这个芯片引脚怎么接啊  因为这个软件里的引脚和芯片手册里的不一样。。。。

还请楼上的大虾帮忙指点一下啊。。。。。另外怎么知道晶振有没有信号呢?

网友B:
怎么知道晶振有没有信号呢?

上面就是示波器,拿示波器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晶振接在10、11之间

12脚是复位端,应该接地。接到示波器上去想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