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有关 载漏 的问题

楼主(2007-05-22):
做实验有关于载漏的测量。测是测了 但有几个问题连百度都不大容易找到:什么是载漏 它是怎样产生的?载漏过大对系统的影响?如何减小?最好能从理论和实际应用方面都可以给一些指导!谢谢

网友A:
什么是载漏

还真没听说过。
楼主既然测了,总应该知道吧?不然,怎么测量?

楼主:
只是有一个定义

系统对载波不完全抑制引起的泄漏~~
我测试的是载波中频与边带频率的衰竭的db值

网友A:
一个“载漏”已经让我糊涂半天

现在又来了个“衰竭”,让我联想到心力衰竭和**功能衰竭。
是“衰减”吧?

楼主:
那就是 衰减 罗 打字没有看清楚

楼主:
有没有高手能够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