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个电路是什么功能?

楼主(2007-05-23):
温度传感器应用,接在的ad芯片之前的电路,请问具体有什么功能?
I o 两端的电压好象没有改变? 见下图

网友A:
看不出有什么功能

前一级运放接成跟随器,输入还有衰减。后一级增益为1,没有放大。
要说功能,输入的衰减是一阶低通,其转折频率远远大于输出处那个转折频率,不起多大作用的。输出处也有一个一阶低通,另外输入输出阻抗有一些变化,大概就是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