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将电脑输出的音频信号直接输入到电视的音频里

楼主(2007-05-27):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问题

楼主:
我买了一根线,但没有反应

但是我昨天专门买了一根线回来,插上后没有反应,我又检查 了一下线,是好的,就是插在电视的音频上,没什么反应,请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B:
电视是否在AV状态?

网友C:
有些电视机,没有检测到视频信号时,会自动静音

有些电视机则不会,确认一下。

楼主:
我设置到了AV状态且打开了声音,

他会不会是因为没有视频信号就不输出音频呢》》》????

网友D:
新手啦,往往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

电脑声卡的耳机输出插孔,经过一个3.5立体声耳机插头分到两个莲花插头上,
莲花插头分别接到电视机AV输入端的A口的R和L端。选择电视机AV输入到你所接那个端口。开动电脑,播放声音。电视机逐步开大音量。应能听到声音。

无声:
1.电脑声卡输出不正常。
2.音频线没接好。
3.电视机AV输入故障,或者接口根本是假的。
4.有鬼。

楼主:
只能说是有鬼了

①我测试了莲花接头两个都是好的,因为我直接连接到喇叭上可以发声,
②用VCD输入到电视,正常
根据以上两点可以排除8楼的前三点
所以就只能是第4有鬼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D:
鬼是你自己搞出来的

其实你并没发现真正原因。

00在前面说过,无视频信号静音功能可能是原因之一。这样你可找个有图象的V信号输入到电视机。或者找个有电视机接口的显卡输出一个画面信号给电视机。要么看看电视机能否设置不对这个端口静音。

网友B:
有这么麻烦吗?

支持一下6楼,因为我遇到过这样的的情况.换个电视试一下.我现在的电脑就是接在电视机上听声音的(音响坏了),效果很好呀.看一下电脑的音量控制是不是音量关小了或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了
我想也是因为没有视频信号所以他就不输出音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