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支个招——交流负载断路检测

楼主(2007-05-29):
遇到一个问题,需要检测一个220V,600W单相交流供电的设备是否出现开路故障。

开始想到的方法是用电流互感器的方式取出负载电流,怎奈互感器太贵,方案通不过。

那位有更妙的方法,麻烦帮支个招啊。谢在先啦。

网友A:
用光耦可否?

光耦一次导通压降要1V多一点,两个普通二极管串联后的压降可以使光耦导通。再加一个二极管反向并联在这两个串联的二极管上以使反向电流通过。当然,光耦一次应该串联一个适当的电阻再接到两个串联的二极管上。
此方案功耗比电流互感器大,但价格低。

网友B:
降低成本,o

用继电器了,
或电场传感器了。

网友C:
供电线路断了,负载两端就没电压了

测电压就容易了,而且便宜

网友B:
断在监测点前,没电压了,断在后面呢?

网友C:
如果不用互感器,只好串在电路里了

且不说工程上是否允许,将近3个安培的电流,用什么元件也不好办

网友D:
最便宜

如果只测有无的话,把电线在干簧管上绕几圈即可

网友E:
最便宜

如果只测有无的话,还是电流互感器。自制  价格超乎想象。

网友D:
干簧管才1毛一个,绕几圈线花不了多少钱

互感器要铁心,线圈,还要配合电路
干簧管出来就是开关信号,不要配合电路最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