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dxp的问题?

楼主(2007-05-16):
三极管在3D视图中产生的阴影怎样去掉?
下面是图

楼主:

三极管在3D视图中产生的阴影怎样去掉?
下面是图

楼主:
呵呵,有谁知道指点一下吧

网友A:
那个是软件的bug(好像),去不掉,不过你可以考虑编辑

3D库,修改或者删除关于三极管的3D模型

网友B:
那里可下载正版的protel d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