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震荡电路出的一点问题

楼主(2007-05-30):
我最近在弄一块坏板子,是个基准的80M频率源,一个普通的晶振的震荡电路,上面有多个接地柱,我将它装回铁壳里时不工作.但是我将他的接地柱不是接到壳体上,而是用多根导线连接起来后就能够起振了,虽然频率不对,请问都有什么可能造成上述现象

网友A:
可以这样解决:

你先弄清楚80M频率源的精度,然后买温补晶体或者恒温晶体替代。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你不可能修复80M频率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