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频率计,测量信号频率

楼主(2007-05-30):
大概范围就是70Hz~500Hz左右
精度要求0.05Hz就可以了

希望用芯片搭出来,我记得有一种芯片是直接可以输出到数码管的
现在忘记了。

谢谢!

网友A:
用专用芯片的话,ICM7216,不过比较贵,还不容易买到

也可以用单片机,51系列或AVR都可以。
频率测量的精度主要取决于晶体,与芯片没有多大关系。你这个精度要求不是很低,普通晶体已经不能胜任。

网友B:
需要采用0.1ppm的温补晶体

楼主:
单片机太麻烦了,

我的频率比较低

有什么好方法不?

网友A:
这个事情对单片机来说是最简单的应用

要是这样还嫌麻烦,趁早改行。

网友C:
看看这样能满足不?

可以用晶振分频产生1秒时标信号,再用计数器对输入信号计数。
一秒显示一次计数值后,复位计数器,重新计数。
芯片可以用CD4060(分频加晶振),计数器自己选,显示可以用373锁存后显示

网友D(2007-08-26):
对晶体要求高不?

网友E:
CD4046+CD4818x2

先用CD4046 + CD4518 锁相倍频1000~10000倍,然后再笃悠悠用CD4518分频计数
才10来元的成本哦
用硬件测低频这恐怕是唯一的低成本方案了拉,
83年我用这个办法测得工频,可显示小数点后3位→50.001Hz
不过量程跨一个数量级,4046的低通设计有点玄,有可能需要分段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