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静态工作点

楼主(2007-05-31):
     知道怎么求运放的静态工作点 但是在实际电路中怎么调运放的静态工作点呢?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运放的静态工作点?

这是什么?

楼主:
是调零问题

   不好意思 是调零问题!我自己概念没有弄清楚!!
刚刚上网搜到了!!和大家分享如下!!
    由于集成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和输入失调电流的影响,当运算放大器组成的线性电路输入信号为零时,输出往往不等于零。为了提高电路的运算精度,要求对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造成的误差进行补偿,这就是运算放大器的调零。常用的调零方法有内部调零和外部调零,而对于没有内部调零端子的集成运放,要采用外部调零方法。调零: 为提高运算精度,在运算前,应首先对输出直流电位进行调零,即保证输入为零时,输出也为零。当运放有外接调零端子时,可按组件要求接入调零电位器 R W ,调零时,将输入端接地,细心调节 R W ,用直流电压表测量输出电压 U o ,使 U o 为零。

网友B(2009-02-17):
那如果是视频运放呢?

该如何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