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作点小玩意

楼主(2007-06-04):
我学单片机一段时间了,想做一个简单又实用的东西,作点什么好呢?
不要太难啊!我羽翼未丰.我是长春的,什么地方能买到那些片子?有知道的请告诉我!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啊

我们当时学单片机,就是先从自己动手做一个板子开始。自己画电路图,布线,做好PCB,最后自己买器件旱上去。就行了。

网友B:
怎么学做板子啊

网友C:
学单片机的第一个程序一般是跑马灯

就像学习C语言的"Hello, world!"程序一样

网友D:
做个最小系统试试。

最好能考虑到以后扩展需要。

网友E:
做个万年历、跑表。。

网友F:
~~

做PCB是件麻烦的事

网友G:
买个通用的万能板

买个买个通用的万能板,然后将电路所需的元件直接焊上去

网友H:
做个小的51开发板

你可以做一个小的51开发板吧.比如说采用芯片89S52,下个datasheet,把片上的资源熟悉一下,然后根据里面的资源做一个板子.最好自己画PCB,这样你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至于在哪里可以卖到芯片我就不清楚你们那的情况了.在一般的电子店应该会有的.我在杭州,感觉资源还是挺多的,不知长春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