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法为啥是uF

楼主(2007-06-05):
法 Farad   F
毫法 millifarad   mF
纳法 nanofarad/millimicrofarad   nF
皮法  picofarad  pf

微法 microfarad   uF???

网友A:
这本来应该是个希腊字母,键盘上敲出来很麻烦

用小写u代替了。
本来这两个字母是同源。

楼主:
希腊字母我也知道

不过我觉的微法可以用millimillifarad-mmf/m^2f,我个人的奇怪想法,哈哈

网友B:
从前曾经把皮法叫做微微法

所以,楼主把微法叫毫毫法,也未尝不可,哈哈。

网友A:
纳米也曾叫毫微米

不过现在不能这样叫了。

网友C:
1兆欧有时我也叫它1000K....

工资1W很多人喜欢叫10K.

网友D:
00能拿到10K的

我也曾经拿过2W。俱往已。现在想找个5K的工做都难。:S

毫法 millifarad   mF
微法 microfarad   ?F  这里出问题了!
mmF 写起来十分不爽。但mF 与 mmF是不能写成一样的mF。因此有些高高高人把微法写成 MF 或者 MFD (今天看来MF貌似“兆法”的说-_-b),印在了电解电容的外壳上,这样就算是一绝了。但正是这一绝,让以后的“毫法 millifarad   mF”单位无人敢用!宁可多写几个“0”。680000μF决不写成“680mF”因为怕毫法和微法混淆。再者,“0”个数多,看起来气派!一些“大水塘”电容就爱这个款。

网友E:
毫法(mf)!

假如微法也是mf,那么电路中的mf到底是毫法还是微法?我个人认为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它就代表一个特定的含义。

网友F:
呵呵,想起今天看的bom单

100nf的列了一栏
0.1uf的列了一栏
中发卖器件的小姑娘都知道

网友G:
呵呵,写BOM时都得很小心不同单位之间的转换

老是要花上一点时间确定一下pF,uF之间的转换进率。

网友H:
国际单位不就是这样定义的吗

网友I:
去市场买电容,叫10nF,人家肯定会楞一下才拿给你

说不定还会拿错,你叫pF,uF,肯定不会搞错
10nF=?,你能不加思索地说出是多少uF吗?哈哈

网友J:
1R5 W22

1R5 W22表示1.5欧,22瓦吗?

网友K:
我们老老师就是用4k7的,幸好不是AK47 o(∩_∩)o...哈哈

网友L:
基里连科今年打得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