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电桥放大电路

楼主(2007-06-05):
该电路的输出与输入之比 即增益为多少 如何计算 万分感谢

网友A:
两种方法。

一是你可以直接去进行电路仿真。把增益给计算出来。
二是,你分别计算信号仅当它从同相端输入时的增益和仅当从反相端输入的增益。然后两个增益叠加应该就可以了。这个在模拟电路书上有。

楼主:
就是这个叠加不会算啊!我不是学电的 哪位大侠帮忙把公式列一下吧!求求大家了 55555555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