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单片机来同时计多路脉冲?

楼主(2007-06-07):
一个51单片机有两个计数器,要想计六路就得三个51,太浪费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扩展计数器芯片吧

网友B:
脉冲如果频率不是很高的话可用软件来实现

网友C:
用检测的原理

网友D:
带PCA的MCU就可以搞定如silabs C8051Fx...

网友E:
频率够高没问题

如果cpu频率够高(就是速度够快)用软件检测就好了。如果不行,就用加计数器输入。

网友F:
你查查51怎么扩展外部中断吧

频率不高的话。一个74xx芯片+一个244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