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标识

楼主(2007-06-13):
(无正文)

网友A:
温度系数不一样..........

楼主:
那么耐压是怎么看呢

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没标耐压啊 cbb电容耐压都很高吧

楼主:
有吧

我现在手边这两个电容都有, 在外包装上对于107C写的是100uF/16v
对于107E写的是100uF/25v, 还有106T的, 我就不清楚这个规格了,字是手写的,难道是不是根据后面的字母吗?

网友A:
耐压电容不就是16v和25v

楼主:
不会吧

还有50V啊

网友B:
有一定的道理

不过,最好是看厂家资料。什么样的写法,都是有定义的。不可能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