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知识

楼主(2007-06-20):
问题是我现在设计一个DC--DC电源提供给功放,但出了点问题,我查了没找到原因:请各位帮助一下,问题是:电源提供个功放两个喇叭一个声音大一个声音小而且声音小,而且还有杂音,
说明以下:J6是输入电压接口,J7是将压IC,D是快恢复二极管,J1是转接接口,J2是接喇叭,J3 J4是为别的板提供电压,R1 R2是调节电压输出大小,其他的电解电容都是绿波抗干扰。

楼主:
说明一下

图片可能看不清楚从左向右有几个插座接口第一个是J6也就是输入电压接口。J7就是那个IC,第三个就是J1转接接口,后面是J2提供给喇叭的,下面两个是提供个别的板的电压。

楼主:
...........

今天工程师都怎么了我问了一个问题到现在也没人回下,就只有几个看看的.

网友A:
~~~~~~~~图

你贴的图不是很清楚,换一张再传上来,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网友B:
同意4楼说法

同意4楼说法

网友C:
图片肯定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不好说

我们不是抽象派艺术大师

你说呢?

网友D:
这个图太小了,没法看啊

 这个图太小了,没法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