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90做普通的数字钟

楼主(2007-06-20):
请教一下:
如何用6块74ls90,译码器,8段LED显示器做一个普通的数字钟啊?

网友A:
还不够

74LS90是十进制计数器,而时钟需要60进制,所以还需要6进制计数器。
是老板要你做,还是老师要你做?

楼主:
反馈清零

老师让做的.用反馈清零法可以实现6进制的.

网友A:
反馈清零当然可以实现

不过,既然用反馈清零,为何不用74HC393或74HC390?一片里面两个计数器。

网友B:
回复主题:74ls90做普通的数字钟

这个作业不错.完成了就有一个属于自己设计的数字钟.其成就感不亚于装响一台7管收音机.

提示:你需要用到一些逻辑门.时钟脉冲发生器,时间调校的电路也得设计进来.电路形式可以在课本和课外书找到.
LED译码驱动片你可以在GOOGLE搜到.有不同极性输出的型号.注意要和LED相配.

注意不要为了结果去抄别人的成果.如果是为了结果,买个现成的LED钟估计也就十来块钱.但这就没有意义了.你得自己消化设计思路.过程才是最有意思的.请相信你学得的知识要远胜那十圆八块.你将终生受益.

这只是基本逻辑训练题,难度不高.楼主不妨找些仿真软件先模拟一下你构思的逻辑.

网友C:
真人所言极是

不过建议做完了再用单片机做一次,不然只能啃到一嘴的霉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