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问题

楼主(2007-06-20):
元件的PART部分被隐藏了,怎么才能让它重新显示出来,而不用打开属性对话框去查看。

楼主:
回答一下吧

怎么没人回答?请帮帮我!

楼主:
求高手们帮帮我

为什么我的问题总是没有人回答?!

网友A:
重做一个封装在一起的不就可以了。。。

或把其它的PART都放在SCH上。。。

网友B:
有两个地方设置可隐藏PART部分

恢复显示相关办法
1.Tools->Preferences->Show/Hide->在Strings中选中Final
2.双击已被隐藏的元件->Comment->去掉Hide后面钩钩->点击Global->再点击OK即可把所有已隐藏的PART部份重新显示出来

楼主:
回adminic

您说的两种方法我怎么一种也没找到,能不能再说的详细点,先谢了!

网友B:
搅错了,上面的指PCB

在SCH中方法如下:
1:Tools->Preferences->Default Primitives->在Primitives中选中Part Type然后点击Edit Values,在弹出的Part Type窗口中将Hide后面的钩钩去掉
2:在原图纸中添加元件(如电阻)并双击Part Type部份,在弹出的Part Type窗口中把Hide后面的钩钩去掉,然后点击Global,在展开的选项中,把Hide选项选上,最后点击OK即可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25194215772.jpg

网友B:
可以的,Part Designator类似Part Type操作

楼主:
回adminic太感谢了!

第一种没成功,但第二种方法成功了,谢谢!不然我可要重画原理图了。

楼主:
哪位知道可下载的PROTEL99SE技巧的资料

哪位知道可下载的PROTEL99SE技巧的资料,告诉我,不胜感谢!

网友C:
到书店买一本老虎工作室的protel99高级应用.

其实好多技巧要靠自己摸索的。

网友D:
这本书很不错不过要熟练掌握还是得实战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