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福2000仿真器

楼主(2007-06-22):
      我现在在用伟福2000做硬件调试,用汇编编写的程序,编译成功,但是每次点击运行的时候程序都会跳到CPU窗口,而且程序跑飞并且弹出仿真器设置错误窗口,我检查了,编译器路径,串口的设置都对。我把同样的程序用炜煌编译器烧录到单片机AT89C51中,这时执行都正确,现象也都正确了。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使仿真不能进行,
      补充一点,我曾经不小心把仿真器反接过,20脚接40脚,40脚接20脚了,但是马上就改过来了。是因为这样仿真器出问题了吗?
      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哦,这个东东当年用过!就是容易出现莫明其妙的问题!

等你熟练了,就扔了吧,哈!
很多芯片带JTAG仿真,或者直接运行观察就可以了!

网友B:
仿真插头可先不接目标板,看能否进入程序调试

仿真插头可先不接目标板,看能否进入程序调试,如能说明问题在目标板,如有问题说明仿真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