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电路问题

楼主(2007-06-13):
我解释一下
这个是主板的sch中clk的一小部分
左边是倍频芯片产生的信号,右边是最终输入到主板各个部分的clk
不太理解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有人说是防止滤除信号中的高频分量,防止emi
但是不太理解哦,这样信号不是被电容引入到右下角的地了么(右下脚接地)

楼主:
对了,上图的频率是33m,66m

网友A:
这几个电容的容量不过5pF

66MHz频率下,容抗有数百欧。

楼主:
然后呢...

只有数百欧不是不能隔离了么
btw:回复得好快啊

网友A:
隔离?隔离什么?

网友B:
RC 滤波,用于改善EMI

楼主:
..........

回5楼的  有人说是防止滤除信号中的高频分量
回6楼的  能详细说一下怎么改善emi吗?

网友C:
倍频器会产生许多谐波

你算一算1/RC,96M呀,滤的是这个频率以上的东西

网友A:
有人说是防止滤除信号中的高频分量

这句看不懂。
“防止”“滤除”,我的理解就是不想滤除,是想保留。

楼主:
恩那

所以我说不理解嘛
应该是滤掉高频信号才对嘛
这个计算公式是不是1/rc啊?
那结果就是6g左右啊
不可能吧

望maychang高手详细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应该是滤除高频

一阶低通滤波器,转折频率1/(2*pai*R*C)。以33ohm和5pF代入,得大约960MHz。

楼主:
谢谢maychang大哥了

好像忒高了点
960m
没这么高的信号哦

网友D:
你以为电容可以滤掉所有的信号吗。。。

楼主:
楼上的 什么意思?

当然不是绝对滤除,不过能大部分滤除吧

网友E:
应该是:

     滤除高频谐波,提高稳定性嘛!

网友F:
提高稳定

哎,我先顶一下啊!

网友G:
一看就是在台湾公司工作吧

这个/X是表示不上吧,留着位置,真的出了EMI问题,再上电容救急,对不?

楼主:
瓦考 楼上是高手啊

一说就中啊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