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洗衣机的测重原理怎么回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6-23):
参考一下,测重方法很别致的,另有一功

一款小天鹅XQB40-868FC型洗衣机,接通电源,按下启动按钮,不久就发出报警声,在显示窗口出现“E9”字样,查看说明书,得知“E9”是表示自动称重系统失灵了。
  称重电路是检测洗衣量多少的电路,实绘此部分电路如图所示。
      谢谢楼下的图
当水位达到预设水位后,微处理器在一定时间内连续发出通断脉冲来驱动洗衣电机工作,由于电机断电后电机转子在惯性作用下继续运转,此时电机便成为发电状态,在线圈上就有感应电压出现,其电压的幅度、频率和维持时间,与惯性转速的大小、转动的时间成正比。该感应发电电压经R16、D10和光电耦合器PC1检出。当衣物量多时,对电机惯性转动的阻力就大,电机发电时间就短,PC1检出光电脉冲少;反之当衣物量少时,PC1检出光脉冲多,而PC1检出的光电脉冲经Q9、Q5放大整形,R42限幅、C24滤波后,输入到微处器的{47}脚,IC1对此脉冲个数计数,并与其内部程序设计好的衣量多、中、少模拟量进行比较,就能较准确地测得洗衣量的多少。
  检修:应先查最容易发生故障的部位,从本例看,微处理器损坏的可能性最小,这是因为没有并发其他故障,又能正常显示故障代码。在信号整形放大部分,因电源电压只有5V,三极管、阻容元件除了某个焊点出现虚焊外一般不易损坏。而在信号检测部分,因电机运转时,是接触的高电压,所以这部分元件损坏的概率较大。拔去印刷线路板上控制电机运转的灰色和蓝色插头,用万用表R×1k挡测线路板上的a、b两点,红、黑表笔正反两次检测,指针都不发生偏转,说明已开路,剥去这部分硅橡胶,细查是R16开路,用一只100kΩ/5W电阻更换后试机,一切正常。最后用玻璃胶封补该处。如果万用表测得a、b两点正常,并不能说明信号检测部分就完好,还要进一步检测D11和PC1是否完好。

网友B:
是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