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AVR两个小时,完全瞎弄。问个小问题

楼主(2007-06-22):
   自己焊了一片tiny13,B3、B4口各接一个发光二极管,其它端口连下载线没敢接别的。b5口接了个10K上拉电阻。
烧了个小程序让两个灯轮流闪。结果拔下下载线再上电它就不跑了。
还有试了一下将时钟设成128K,结果再也不能编程了。

请老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自己摸索解决了一个小问题

将ISP下载时钟频率改成600Hz,再写就可以了。然后把内置时钟频率改成4.8M,将ISP时钟频率也改为较高值。

拔掉下载线上电不能运行的问题还没解决。

另外问一下,如果1脚设定为IO口后是否就不能再编程了,还有程序一下载完它就运行,如果连接下载线的端口设为输出,岂不是和下载器输出线冲突,会不会烧下载器?

楼主:
还是自问自答

电源出了问题。从电脑里引12V电源,78L05供电,输入输出均0.1uf电容,后来输出接了个小电解电容就好了。大概是78L05没用好。

网友A:
回答你的几个疑问

对于RST引脚如果改为IO则不能再使用ISP功能了,如果对熔丝不够了解建议尽量配置和时钟无关的位,以免影响使用
对于下载线,ISP工作的时候RST是低电平,MCU不工作在用户程序下,工作在ISP或者其他的功能下,这个要看数据手册,所以即使该IO为输出也不影响
当ISP完成后,ISP软件一般会把ISP下载线中的器件设置为高阻态,也不会影响系统工作,不过有一个特例,我没有弄明白,就是计算机第一次使用下载线会出现下载线高阻无效,只要拔下下载线或者在烧录一次就好,原因不明,祝好运。

网友B:
AVR系列某些型号的RST引脚使用很讨厌

搞不好熔丝位,芯片就报废,我就废过几片mega8。
经验是:尽量用芯片默认值,时钟频率可以随便改,但暂时先不使用外部时钟,也不使用RST引脚,把熔丝彻底搞清楚再用。

网友C:
楼上的,你用串行下载能改到RST熔丝?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我第一次使用AVR单片机,以前也从没真正开发过任何单片机应用。不过一般硬件原理、简单的51汇编能看懂。感觉AVR上手很容易,这两天花了一天时间看资料和从没用过的C语言,一天时间做完I/O、PWM、模拟比较器、定时器、看门狗、模数转换、中断试验、分析CVAVR产生的控制字的意义。原来预期一个星期做完上面的事情,结果真正动手只用了一天。现在的软件工具真是太好用了。今天又看了一下M48、M16和Tiny26的资料,基本了解了大概内容,感觉用起来也很方便。

网友B:
回 NE5532

是并行写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