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双电源运放改为5V单电源运放电路

楼主(2007-06-29):
电路如附图所示,请帮忙改为单电源供电的运放电路.

楼主:
更改原因

因电路需要改进,取消原来的负电压,以后板上只有5V供电路,但这个运放电路的放大倍数等不变,只需换一个单电源的运放IC,顺便将偏置电路进行必要的调整,因本人对这种改进没有经验,请有经验的朋友相助.

网友A:
现在都是用单电源的多了吧?

网友B:
回楼主

“这个运放电路的放大倍数等不变”
这个“等”可做不到。5V电源电压下,最大输出幅度相当小。

你这是交流放大器,要改单电源,每个运放都要加上类似R28R30那样的分压电路,从电源取得一定偏置电压,最好接地那个电阻并联上一个足够大的电容。

网友:
从原则上来说

所有的双电源使用的运放都可以单电源使用.
但要注意电源的适用范围和零点电平。

网友C:
最大信号幅度不到0.5V

是否都在3,5脚加上类似R28R30那样的分压电路,另外,U1B的5脚的分压2.5V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C:
根据以上意见改进的图纸请大家指点

见图中四个椭圆部份内容。

网友D:
不对的

B图,R38下面必须串一个电容后再接地。
C、D图,偏移电压应该加到正输入端,与A、B图相似。
C图的RXA也应该有串连电容与电阻。

网友C:
根据TUWEN兄弟的意见再次调整电路原理图

接运放脚的这几个电阻值需要调整吗?

网友C:
其中CE25 R204在我另一张图其实是有的

为方便阅读,我现在把它移过来了。

网友D:
还是有点不对

B图的R7、R8、R9和R37有问题,R7、R8产生的2.5V电压会被R9、R37分压。可以考虑取消R37,R9改为33K。
另外C、D图里的R45、R46是多余的,可以象A图一样。

网友C:
按楼上方案修改后原理图

图中是否还有其它问题,过两天我得搭个实验板试试了。

网友C:
经搭实验板测试发现一个大问题

其中图C   图D  工作良好。

图A也基本尚可,但是 图B放大倍数不够,原双电源运放时,输入0.06V的交流信号经U1A后,1脚可以得到约0.2V的交流信号.
而新搭的电路在1脚的电压才0.06多,不到0.1V,比原图已经小的太多了.
各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C:
最大的差异是图B为正相输入,其它几个均为反相输入

两种电路的最大差异是什么呢,

网友E:
C5 的值太小了

网友D:
信号频率多少?C5的容抗必须远小于R38才行。

网友F:
14楼

放大倍数不够:
1 偏置电阻/分压电阻影响了输入信号的增益。另外,整个通道是反相输出,可能不妥。
2 C2和C5的值对交流增益都有较大的影响,特别是C2,不能按照其它几块电路一样取值。这两个电容都不要太小,因为它不涉及带宽问题,所以可以象耦合电容一样大小。如还不解决问题,为了提高交流增益,弥补第一条造成的增益损失,可以将R38减小一些,但与原电路相比,属于额外“补贴”了。

3 为了减少器件的使用(不要那么多的电阻电容)和节省板面空间,可以用一只TL431做整个电路的偏置电压发生器。注:未考察其响应速度的问题,如果速度不够,可以采用其它类型的,不需要太精密的,便宜的来就可以了。

网友F:
参考图

只用极少的元件

网友C:
信号频率最多200-4000Hz

网友G:
随便说说

同相端接一参考,信号从负端输入即可...

网友C:
关于非线性放大的设想

经测试,以图C  图D为例,RXIN脚的信号在0.24V-0.01V之间
(端入端信号约为300mV-15mV),后级电路能有效识别
但,我还想拓宽RXA的输入范围,如果将[图C+图D]的放大电路改进成输入信号强时放大倍数适当小些,输入信号弱时,放大倍数适当大些
(即让电路的输入端可以到400或多或500mV---10mV或5mV)
请有经验的朋友给予指导.

网友H:
负电压如果电流小,就不用去掉了,用个充电泵IC产生负压

网友I:
re

可以用一个开关去选择放大倍数去实现楼主的拓宽输入的要求!

网友J(2008-07-24):
用TLC084

   TLC084不就行了吗,四通道,GBW为10MHZ,可单电源供电4.5-16V,SR=16V/us,够了吧?有14PDIP,14SOIC,20HTSSOP等封装。
   我才头大得很,找到这芯片,发现不好买,拿出来的都是TL084,根本没法用,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是TLC084的SOIC封装,在调电路,这封装不好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