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d9850

楼主(2007-04-12):
最近,用aduc812 控制ad9850
但是产生的信号确实方波信号
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请大家帮忙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Re

DA输出需要滤波;
另外仔细检查寄存器有没有设置对,写进的频率看看对不对。

楼主:
谢谢

谢谢拉
但是应该是个正旋信号哈
结果出来方波,而且信号幅度很大,不象是干扰信号啊

网友B:
DA不可能直接输出正弦信号....

网友C:
ad9850是不是DDS?

如果是,告诉大家你的输出频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