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与空穴的问题(我晕了)

楼主(2007-04-13):
在分析二极管和三极管原理时,用电子和空穴来分析的,我怎么觉得光用电子的移动就可以了呀,为什么还要用空穴再分析一下呢。
有人说“空穴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对大量电子运动的一种等效,空穴的流动其实就是大量电子运动的等效的反运动”
比如说一个截面每秒流过(假设从左到右)100个电子,我可以知道它的电流,那为什么还要再加一句说同时有100个空穴(从右到左)流过该截面呢,这不是重复了吗?或者说说这句话多余吗?呵呵,有点不太理解,请指点。
问题补充:那在说明二极管和三极管的原理是直接用空穴来描述就可以了,还用电子做什么?我的意思是说用其中一种分析就够了,还再说一遍?比如甲借了乙五块钱,再说一遍乙借了甲负五块钱,不等于重复吗?
那我们在计算通过二极管的电流时,怎么计算,算每秒通过空穴的电量还是电子的电量,还是都算进去?

“在常温下,由于热运动的结果,在本征半导体中会产生一定数量的电子一空穴对,形成电子流和空穴流,总的电流是两者之和”,这句话怎么解释?

网友A:
两者是一回事,本意是为了便于理解,其实反而添乱

就好比“甲借了乙五块钱”和“乙欠了甲五块钱”是一样的
不能算两次的

空穴的假设就好比水管里的水,前面流走了如果后面的水没来那就是一段真空,
但实际上后面的水会补上来的,没有很大的外来动力是看不到这个真空的

网友B:
告诉你个方法

你假设没有空穴,多了个自由电子,看一下电流怎么流动
再假设没有自由电子电子,多了个空穴,看一下电流怎么流动
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