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程序前面显示还正常,到后面就不行了,高手帮我看看

楼主(2007-04-13):
我写了一个程序想要让数码管显示1234.2345.3456.4567.5678.6789.789a.89ab.9abc.abcd.bcde.cdef.这样循环显示前面已经改得差不多了,但是我要它不停的循环,也就是说当它显示到cdef后又要显示1234我怎么写.我到这里就卡壳了,高手指点一下
#include <AT89X51.H>//声明
unsigned char LedT0;
unsigned char Led1;
unsigned char Led2;
unsigned char Led3;
unsigned char Led4;
unsigned int i;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16]={0x28,0xEB,0x32,0xA2,0xE1,0xA4,0x24,0xEA,0x20,0xA0,0x60,0x25,0x3c,0x23,0x34,0x74};

void int1() interrupt 1 using 1
{
    TF0 = 0;        //清定时0中断标志
    TH0 = 0xF6;        //2.5MS
    TL0 = 0x3D;

    P2 |= 0xF0;        //对P2口的高四位置1,关数码管

    switch(LedT0)
      { case 0:
            P0 = table[Led1];
            P2_4 = 0;
            LedT0 = 1;
            break;
        case 1:
            P0 = table[Led2];
            P2_5 = 0;
            LedT0 = 2;
            break;
        case 2:
            P0 = table[Led3];
            P2_6 = 0;
            LedT0 = 3;
            break;
        case 3:
            P0 = table[Led4];
            P2_7 = 0;
            LedT0 = 0;
            break;
        default://语句d
            LedT0 = 0;
            break;
      }
}
void main(void)                //主程序
{
    TMOD = 0x01;            //设定T0为十六位定时模式。
    TH0 = 0xF6;
    TL0 = 0x3D;                //2MS
    TR0 = 1;                //开定时器0
    ET0 = 1;                //致能定时0中断
    TF0 = 0;                //清定时0中断标志
    EA = 1;                    //开总中断

    LedT0 = 0;

    Led1 = 1;
    Led2 = 2;
    Led3 = 3;
    Led4 = 4;
    for(i=0;i<60000;i++);
    for(LedT0=0;LedT0<12;LedT0++)循环
{
    LedT0+=1;
    Led1+=1;
    Led2+=1;
    Led3+=1;
    Led4+=1;
    for(i=0;i<60000;i++);}
}

网友A:
随便说说

    TF0 = 0;        //清定时0中断标志 =>多余(有也无妨)

for(LedT0=0;LedT0<12;LedT0++)改为
for(LedT0=0;LedT0<12;LedT0++,LedT0%=12)

网友B:
不挺循环。。。

楼主:
这是我后来改的

#include <AT89X51.H>

//声明
unsigned char LedT0;
unsigned char Led1;
unsigned char Led2;
unsigned char Led3;
unsigned char Led4;
unsigned int i;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16]={0x28,0xEB,0x32,0xA2,0xE1,0xA4,0x24,0xEA,0x20,0xA0,0x60,0x25,0x3c,0x23,0x34,0x74};
void int1() interrupt 1 using 1
{
    TF0 = 0;        //清定时0中断标志
    TH0 = 0xF6;        //2.5MS
    TL0 = 0x3D;
    P2 |= 0xF0;        //对P2口的高四位置1,关数码管
    switch(LedT0)
      { case 0:
            P0 = table[Led1];
            P2_4 = 0;
            LedT0 = 1;
            break;
        case 1:
            P0 = table[Led2];
            P2_5 = 0;
            LedT0 = 2;
            break;
        case 2:
            P0 = table[Led3];
            P2_6 = 0;
            LedT0 = 3;
            break;
        case 3:
            P0 = table[Led4];
            P2_7 = 0;
            LedT0 = 0;
            break;

        default://语句d
            LedT0 = 0;
            break;
      }
}

void main(void)                //主程序
{
    TMOD = 0x01;            //设定T0为十六位定时模式。
    TH0 = 0xF6;
    TL0 = 0x3D;                //2MS
    TR0 = 1;                //开定时器0
    ET0 = 1;                //致能定时0中断
    TF0 = 0;                //清定时0中断标志
    EA = 1;                    //开总中断
    Led1 = 1;
    Led2 = 2;
    Led3 = 3;
    Led4 = 4;
    LedT0 = 0;
    while(1)
{
      for(LedT0=0;LedT0<12;LedT0++)//循环
      {

              Led1=LedT0+1;
              Led2=LedT0+2;
              Led3=LedT0+3;
              Led4=LedT0+4;
              for(i=0;i<60000;i++);
        }
}
}

楼主:
但是也不行

第一位在在1,2,3,5之间做不规则跳动,延时正常,后面几位也按规定在动如1234.2345.3456

网友C:
一个建议

在while里再给变量赋值一次呢
或者进while循环后再赋值

楼主:
终于好了

在高手的帮忙下,终于好了.这是我现在调试好的
#include <AT89X51.H>//声明
unsigned char LedT0;
unsigned char LedLoop;
unsigned char Led1;
unsigned char Led2;
unsigned char Led3;
unsigned char Led4;
unsigned int i;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16]={0x28,0xEB,0x32,0xA2,0xE1,0xA4,0x24,0xEA,0x20,0xA0,0x60,0x25,0x3c,0x23,0x34,0x74};

void int1() interrupt 1 using 1
{
TF0 = 0; //清定时0中断标志
TH0 = 0xF6; //2.5MS
TL0 = 0x3D;

P2 |= 0xF0; //对P2口的高四位置1,关数码管

switch(LedT0)
{ case 0:
P0 = table[Led1];
P2_4 = 0;
LedT0 = 1;
break;
case 1:
P0 = table[Led2];
P2_5 = 0;
LedT0 = 2;
break;
case 2:
P0 = table[Led3];
P2_6 = 0;
LedT0 = 3;
break;
case 3:
P0 = table[Led4];
P2_7 = 0;
LedT0 = 0;
break;
default://语句d
LedT0 = 0;
break;
  }
}

void main(void) //主程序
{
TMOD = 0x01; //设定T0为十六位定时模式。
TH0 = 0xF6;
TL0 = 0x3D; //2MS
TR0 = 1; //开定时器0
ET0 = 1; //致能定时0中断
TF0 = 0; //清定时0中断标志
EA = 1; //开总中断

LedT0 = 0;

while(1)
{
Led1 = 1;
Led2 = 2;
Led3 = 3;
Led4 = 4;
for(i=0;i<60000;i++);

for(LedLoop=0;LedLoop<12;LedLoop++)//循环
{
Led1+=1;
Led2+=1;
Led3+=1;
Led4+=1;

for(i=0;i<60000;i++);
}
}
}
LED为4*8共阳数码管
有兴趣的还可以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