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小破题,希望大家给瞧瞧~~~谢谢!!

楼主(2007-06-27):
各位帮忙看看,我怎么觉得这题不对劲呢??我的答案是0v,肯定不对啊~~
Uab=10v,稳压管6v稳压,其稳定工作时的反向电流为5ma,求Ucd?

网友A:
Ucd=5V,稳压管不工作在稳压状态

另:稳压管符号画错了,图为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典型的分段函数

该题的解分成两段,一部分是稳压管未击穿,另一部分是稳压管已击穿。两部分输出输入之间的函数关系不同。
对这样的问题只能尝试着解。假定一种状态,解一下试试,如结果符合要求,那就是碰对了,如结果与题中条件不符,换到另一个状态再试。
这是两段,如结果可能有N段,解法相同,不过那就麻烦得多。

楼主:
感谢大家~~~

谢谢楼上各位热心人!!
我弄懂了哈~~
很温暖的感觉:):)
谢谢!

网友B:
maychang是老师吗?

能从小方面出发讲解普通的道理

实乃教书之道也

网友C:
回楼上

教过书。

网友D:
maychang

maychang是有问必答,让人尊敬的好老师

网友B:
果然是老师..

强悍
现在不做老师了?
自己单干了?

网友E:
路过,向maychang老师学习

网友C:
回 michael_li

现在下岗,准备单干。

网友B:
支持,在什么地方干?

加油

网友F:
说了这么多还是没有一个人回味答

说了这么多还是没有一个人回味答,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呢,我也想知道。

楼主:
5v正解

5v.经计算得出稳压管工作在反向截止区,电流几乎为零。忽略不计~,故和没加一样:)

楼主:
请13楼注意,这道题如果变一下

其实还有一题,是说把和a相连的电阻改成500欧,那时的Ucd是多少
这时超过了稳压管的稳压值,它就工作在稳压区了,把原本8v的电压限制在6v
所以这时Ucd的输出就是6v了。

网友B:
13楼

2楼就有人回答了
你没看到?

网友G:
终于看到一个俺会的帖子,呵呵

网友H:
我按照4楼maychang的说法碰一下.

假设稳压管击穿稳压,则负载电阻的电流为6V/2K=3mA.而限流电阻的电流为4V/2K=2mA.2mA<3mA!这是不可能的.限流电阻的电流最小也要负载电流+稳压管稳压电流(5mA),即3mA+5mA=8mA.所以稳压管不可能工作.
既然稳压管无用,则就是简单的电阻分压.所以答案是5V.

若限流电阻是500欧,则用上面方法计算,限流电阻电流恰好是8mA.稳压管可以工作.于是乎它就工作了:)

14和15楼的算法好象不一样?请具体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