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试

楼主(2007-04-13):
我公司做一款加工线,一边是HOUSING 20PIN,另一边是OPEN,切齐,我应该测试线材是否错位。

网友A:
切齐可不好测,导线没有露出来

网友B:
用细针穿剌

间距较小,治具可不大好做
可沿纵向错开安排探针

其实这东东单做一个是不合算的

 共 10 产品信息 显示 10   上一个  点击图片放大
排线测试仪 名称︰排线测试仪主要市场︰排线生产厂家产品优点︰系统可自动扫描寻找测试点
提供先进的瞬间短路断路测试
可做线材单边测试
可程序化连续自动测试
系统提供统计与打印功能
线材特性与安规测试一应俱全 产品描述
机型
2000C
2000D
2000HV
测试点数
128.256.384.512.
128.256
128.256
测试电压:
DC12V
DC5V
DC 5V.50V.100V.200V.
300V.400V.500V.650V
(800V.1000V)
导通测试电阻档位:
(单位:欧姆)
50Ω.100Ω.200Ω.
500Ω.1KΩ.5KΩ.
10KΩ.50KΩ
100Ω.200Ω.500Ω.
1KΩ.5KΩ.10KΩ.50KΩ
0.1Ω 0.2Ω 0.3Ω 0.4Ω
0.5Ω 1Ω 2Ω 3Ω 4Ω 5Ω
10Ω 20Ω 50Ω 100Ω 500Ω
1KΩ 5KΩ 10KΩ 50KΩ
绝缘测试电阻档位:
off.500K.1M.2M.5M.7M.10M.20M.
off.500K.1M.2M.5M.7M.10M
off 500KΩ.1MΩ.2MΩ.
5MΩ.10MΩ.20MΩ.50MΩ.
100MΩ.150MΩ.200MΩ.
250MΩ.300MΩ.350MΩ
.400MΩ.450MΩ.500MΩ
测试方式:
与读线资料比对
与读线资料比对
与读线资料比对
测试功能:
短路.断路.导通不良.绝缘不良.瞬间短路.瞬间断路.单头测试.多段测试.循序测试.相反线测试.
短路.断路.导通不良.绝缘不良.瞬间短路.瞬间断路.
多段测试.相反线测试.
短路.断路.导通不良.低压绝缘不良.高压绝缘不良.跳火花.瞬间短路.瞬间断路.单端测试.循序测试
测试速度(导通):
4096 P-P/秒
4096 P-P/秒
1024 P-P/SEC
测试接头:
64PIN牛角
64PIN牛角
64PIN排线
显示方式:
10X4行中文背光液晶显示器
10X4行中文背光液晶显示器
128X64点阵中文LCD
操作键数目:
12键
12键
共16键
标准介面:
并列式印表机介面
并列式印表机介面
并列式打印机接口
选购介面:
PLC介面
1、PLC接口;2、特殊接口。
**能力:
15天
15天
约可维持15天
电源:
AC110~220V 50~60HZ
AC220V 50~60HZ
AC 115/230V 50~60HZ
工作温度:
10℃~40℃
10℃~40℃
10℃~40℃
储存温度:
0℃~70℃
0℃~70℃
0℃~70℃
工作湿度:
80%c 以下
80%c 以下
身积:
353mm×260mm×120mm
326mm×228mm×92mm
385mm(长)×280mm(宽)×180mm(高)
重量:
约3.8Kg
约2.8Kg
NW 11KG/GW 12KG产品图片 共 10 产品信息 显示 10   上一个  相关产品 插头线突拉试验机 曲挠试验机 伸长率测试仪 绝缘导通测试仪

楼主:
回2楼

测试机我们有,但是单边测试不能测出是否错位。而且HOUSING边有几条线一起短路,如有一条未接通也测不出来。我们是批量做的,希望有人发挥一下个人的才智,想一条绝妙的测试方法。

网友B:
一起短路的几条线两两组合测量,可找出未接通的那条

例如:1,2,3,4四根线一起短接,3号未接通
测试方法:
1.    1 : 2 → 通
2.    2 : 3 → 不通
3.    3 : 4 → 不通   →由2,3,4步可判断是3号未接通
4.    2 : 4 → 通   /

测量模型是: 发现A,B组不通,
            再找出含有A或B的第二个不通组(A,C或B,C),
            若B,C是通的,则A是断的
            若A,C是通的,则B是断的

其实一头用座引出,切齐一头用针穿刺,变成双端测试,问题不是全解决了吗

楼主:
回5楼

线材有10根黑色外被的线加上5根不一样颜色的单根电子线组成,10根线有6根一样粗的(OD3.2mm),4根一样的(OD4.3mm),而且里面芯线有4芯、两芯,都有红、黑两中颜色,所以很难区分,而且我们要做几千套。

网友B:
是园电缆吗?这样的话,非破坏性测试就难了

若有条件增加一,二厘米工艺测试段就有条件了,测完后再截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