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VC4245的问题

楼主(2007-04-18):
LVC4245是双电平转换器,3.3V和5V。但是OE/和DIR信号是用3.3V还是5V控制?比如外面进来的信号是5V,板上的信号是3.3V,这时用板上的3.3V信号来控制OE/和DIR?资料上没有查到。

网友A:
OE和DIR信号参考的是5V

规格书上写的很清楚,不知道你是怎么看规格书的。
不过VIH要求的是>2V,所以3v3控制也没问题。

· 5.5 V on A Port and 2.7 V to 3.6 V on B Port
· Control Inputs VIH/VIL Levels Are Referenced
to VCCA Voltage

楼主:
TI的文档没有相关的说明

TI 的文档没有这句话“Control Inputs VIH/VIL Levels Are Referenced
to VCCA Voltage”,最多暗含上述意思。SN74LVC424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