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个忙哦

楼主(2007-04-13):
用二极管排出几个字
然后打算循环显示
但是发现因为是并联的
电阻太小电流太大直接有烧坏控制部分元件的危险
用串联的又不实际,断一个就一个字没用了
打算用耦合驱动但不知道怎么实现
达人帮忙
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通常都是每个LED一个驱动吧?不然怎么显示?

通常是串联使用,LED烧断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B:
并联方式,每个二极管串联个限流电阻...

楼主:
不行啊

因为用二极管搭字的话最少也要几十个
要是用串联的话一个没用了就一个字没用了
而且不好诊断出错的二极管
上百个几十个二极管每一个串联限流电阻有点不实际
而且并联式每一条支流的电流是恒定的(要满足二极管的工作电流)
就是说限流也不能把总路上的电流减少
继续寻求帮助

网友B:
那就串并结合

那就串并结合,如每10个串在一起,再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