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1做比较器在频率很低的时候才输出勉强,到一百多赫兹就

楼主(2007-04-18):
用lm311做过零比较器,在频率很低(几十HZ)的时候才输出勉强还可以的方波,到一百多赫兹就不行了   下面是我画了个大概的图 ,A是一百多赫兹的时候,B是几百赫兹的,C是接近一千赫兹的情况   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A:
你的LM311电路有问题吧?

LM311好几百K呢.
怎么会百来赫兹就不行了呢?

网友B:
肯定是电路其它部分的问题,不是LM311的事

把电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C:
好象是用了信号耦合电容的情形,电容来不及放电

你还是把图贴上来吧